秒杀华为Mate7_TL10进水不开机、加电大短

楼主(2017-07-28):
小白第一次修国产安卓机,也是第一次发帖,没什么技术精华,还望大神勿喷。步入正题,二话不说先拆机,撬开后壳底部横条的小铁盖,拧掉螺丝,慢慢撬开后壳,取下主板,放在显微镜下正、反面观察了一下,发现电池座子旁边的电容颜色发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是短路了,这颗电容一端连接电池正极,另一端接地,果断拆掉后加电试了一下还是大短,又放到显微镜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颗电容旁边的元件。发现还有几颗类似这颗电容连接电池正极和接地的,用万用表逐个测量了一遍,有另外两颗电容也是短路的,又把它们拆掉了,然后加电看看,不短路了,扣上开机排线,按开机键有电流反应了,电流逐步上升至1.5安左右又回落到两百毫安左右。心想着应该正常了,把屏幕排线扣到主板座子上,再开机,这时华为的LOGO菊花图案闪闪发亮了,过一会儿就正常进入系统了,测试了一下所有功能,照相、声音、通话、WIFI等一切都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你这修得也太简单了吧
不过有个地方写错了,是1.5安,不是1.5毫安吧

网友B:
虽然没有曲折的维修过程,百忙抽空发贴,值得鼓励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修得也太简单了吧
不过有个地方写错了,是1.5安,不是1.5毫安吧

第一次修安卓机,刚好碰上个简单的
嗯,是写错了,谢谢谢纠正,马上改过来,知错就改就是一个好孩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有曲折的维修过程,百忙抽空发贴,值得鼓励下。

没发过贴,刚好遇到一部简单的,从简单开始,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网友C:
进水  电池滤波保护电路短路  摘了就好  修的及时都不怕

网友D:
楼主没有把电容补回去吗,不补电容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把电容补回去吗,不补电容会不会有影响?

接地的滤波电容不需要补哦,损坏了会导致电池正极和负极短路,导致加电短路,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  电池滤波保护电路短路  摘了就好  修的及时都不怕

i滤波电容,有多个的情况下不用补,如果只有一个那肯定得补。

网友E:
纯属手工活,没什么理论知识,顶起

网友:
还算不错的帖子   介绍的很详细  来龙去脉比较好

网友:
接地的滤波电容不需要补哦,损坏了会导致电池正极和负极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属手工活,没什么理论知识,顶起

没有理论知识的人是不知道电容拆掉与不拆掉的区别的

网友:
mark标记,新手小白过来学习下,多谢!多谢!!

网友:
修机还是要靠运气的,要是接到的所有机子都是这样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