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

楼主(2017-07-28):
为什么南北桥坏了,要换主板,修好的可能性很小吗?
用万用表怎么可以测量出南北桥是好坏(电压,电阻值还是其他方法)?“新人求学中大家勿取笑
相信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知识改变命运,COME  OM  !!!!!!

网友:
南北桥是可以更换的。这涉及芯片级维修技术了。建议楼主去迅维基地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想做芯片级维修技术员。努力 加油

网友:
鼓励新人多发帖 遵守版规

南北桥首先要确认故障 ,其次更换 成本也高  所以好多台式机板子遇到南北桥坏的也就不修了

网友:
主要是现在 台机的板子现在便宜好多   换桥成本也高

网友:
比较新的板子一般还在保修期,过保的板子一般都用了几年了,二手的很便宜,所以没必要修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希望有经典案例 每天学习一点一年就是入门

网友:
现在的主板的价格不是很高了,但换桥的成本也不低!还有有时操作不当或是温度控制不当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所以不如直接换主板就完事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如果不是特别昂贵或者说必须要修。无同类型替换的板子,一般都不会更换北桥。南桥成本相对来说低点,有些时候也是可以做更换维修。

网友:
总结起来就是成本问题,有些板子本身不贵,但是配件贵啊

网友:
换个南桥  有什么压力哦 主要还是看价钱 主板都便宜啦何必去修呢 还得买料修 不是浪费钱 而且你都不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也想学学如何判断,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关键问题是如何判断是桥的问题,。。。万一不是桥的问题呢? 也修不了吧!

网友A:
南北桥是可以更换的。这涉及芯片级维修技术

网友:
这个 可以换  你要会搞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北桥是可以更换的。这涉及芯片级维修技术

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