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USB接口全部失灵

楼主(2017-07-28):
客户拿一台华硕K43SV,USB  3.0 用不了,首先USB打值都正常。那就是电路问题了。USB供电是待机芯片PWM5v转过去哒,2  3脚打值正常,没电压。 F5201  F5501  F5502  这三个保险电阻正常,再测量U5403这是转换芯片,1脚接地,2  3这是两个输出引脚,没有电压,6  7脚是输入5v的也没有电压。 再量PQ9104的D级5v,S  G级没有电压,找到PQ9105量他的3  4脚的电压13.4v,正常。PQ9106的34脚,2脚有3.3v,4脚13.4v,3脚没电压,达到导通条件了,4脚的电压没过3脚, 这管子坏了,把这管子拆下来测量,果然是坏的。换上这管子,再测量3脚13.4v有电压了,USB接口这边也有电压了。 ..... 这是PQ9106的内部结构

网友:
进来学习了,楼主理论功夫还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就省事很多

网友A:
怎么测量PQ9106的好坏,这管是什么样的管子?

网友:
不错进步很大,一定会越来越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量PQ9106的好坏,这管是什么样的管子?

这是一个PNP加NPN的复合三级管,1  2  6脚是一个管子,3  4  5是一个管子,分别测量它的阻值有2次以上的阻值是坏的

网友B:
   感觉华硕这管子也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华硕这管子也是比较容易坏的

好像是吧。。。。。。。。。。。。。。

网友:
这个遇到的少,我们这边华硕笔记本出的少,修的也少,这个故障不多见

网友:
像这种不过电压的我一般都是直接飞过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会修了

网友C:
一个管子有问题也会导致所以的USB都用不了是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管子有问题也会导致所以的USB都用不了是这样吗

是的,这个管子是12v转5v给USB 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管子是12v转5v给USB 供电的

是直接短路了吗,还是不良而已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遇到了这种事情也知道怎么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短路了吗,还是不良而已呢

12v转5v给USB 供电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