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CPU供电短路,修好发烫

楼主(2017-07-28):
此板第一相供电短路,修好后,第一相供电异常发烫,可溶化焊盘的温度。
主副芯片已更换无用,看贴说电感,更换无用。
最终是这相下管G极连接副芯片的O欧姆电阻已经有好几百的阻值,更换后正常了。
所以碰到类似的,要多查查这些条件。

网友:
有时也遇到过几次上下管电压不正常的  基本都是芯片问题

网友:
下管g极连接驱动芯片的0欧电阻阻值变几百欧,使该路供电发热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以后碰到也要注意了,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真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最简单的,把这路上下管拆了,不用,如果CPU是双核的,很稳定,4核可能就不行了,没试过。

网友:
要是阻值再大点,估计就要烧管子了。不过那时故障也明显。

网友:
下管G级与驱动控制级有个0欧姆电阻很罕见

网友:
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专业出售各类主板 笔记本 显卡 服务器 维修图纸 点位 BIOS资料

联系QQ:601098078

你这个算是运气好了,BST不足导致的MOS管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