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050 CIH81M 主板擅长一短报警

楼主(2017-07-28):
接一台联想主机   开机报警
主板型号CIH81M    三长1短报警
首先更换内存 好事一样 更换插槽也一样
然后刷bios 结果一样
测量内存条件  系统管理总线3.3 VTT 0.7  VDDSPD 3.3 vdd 1.5
条件正常
用打阻止卡 打阻值 没有异常 数据线 地址线 都有相同阻值

cpu是I3 4160 更换 1840一样结果

大神有谁碰到过这个故障呢

接下来还往哪里考虑呢

插不插内存报警的声音是一样的

网友:
求助 啊  大神给点思路啊。。。。。。。。。。。。

网友:
cpu更换了是一样的结果,插不插内存报警的声音是一样的,该考虑桥了.

网友:
楼主加独立显卡可以显示?接个键盘看一下

网友:
LZ可以檫拭CPU座子 看看CPU座有没有弯脚的

网友:
168脚内存复位信号电压是多少?另外,系统管理总线3.3V电压不代表SMBUS总线一定正常,电流偏大偏小都会导致此总线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2017-10-19):
楼主我的I4160跟你一样的故障,等我解决了告诉你

网友:
查下CPU的供电条件看下,,,,,

网友:
修好了没有?有台一样的等 回话。。。

网友:
等待楼主俢好,看看这种难度的问题是内存部分还是CPU或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BIOS爱坏,有确定刷的BIOS是OK的吗..

网友:
都能报警不是BIOS应该就是桥吧.......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