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431EX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28):
  今早上班一会接到一台三星3431EX,开机无显示,电流只上到0.2几A,报价开单给客人留下修;拆机测量发现CPU没供电,其他供电正常,换U也一样,判断应该是CPU供电芯片95836坏了,找了个换上开机OK了!

网友A:
也不查查CPU供电芯片外围条件就更换?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查查CPU供电芯片外围条件就更换?牛人.

在实际维修中 有时候换芯片比尝试测试诸多条件更快
不过还是建议先测试后换芯片

网友:
你也不查芯片外围条件 就直接换了?

网友:
这是经验啊,有时候还是得测供电条件的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直接换芯片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