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上电修复华硕P8H61-M LE REV1.03

楼主(2017-07-28):
前两天客户的一块华硕P8H61-M LE主板,客户拿来时说接触不良,按开关风扇只转一下就停了,我也是醉了……,没办法再场给他换板试给他看,他才相信板坏了。都很久没修板了,今天闲来无事试试修下。接上电源,点开关两三秒就掉电,拔掉CPU供电电源线也是一样,证明12VCPU供电处没短路。难道是电源24针的其它三组12V,5V,3.3V短路?如是逐个测其对地二极体值,都在300以上,说明无明显短路。这时说明掉电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主板在上电过程中检测到某一路供电不正常而自动保护关机了。由于掉电过快根本就无法测出哪路电压正不正常。听说高手都是用示波器来测,俺虽说有但也不怎么会用,再说了也嫌麻烦,如是来了个硬办法。直接用镊子短接24针电源上的绿线与地线强行开机不让掉电,同时为了方便观察掉电接了一个CPU风扇。再触发开机开关,这时就可以安心的测各组电压了。主板能开机,基本说明待机供电等正常,略过直接测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8V,1.05V都正常,测到总线供电为零(华硕点位图上标VCCIO).如是测UPU7的供电条件,12V(P-VCC12-20)为12.28V,5V(P-VCC5-20)5.12V正常,P-VCCIO-BOOT为12.12V不正常(应该是主芯片没工作而造成升压电路没工作,直接经过二极管过来的),P-VCCIO-OCSET-10开启电压为0.04V不正常一般应为高电平,查其与5V相连的一个电阻为无穷大,因没相同板也不知这电阻多大。所以想只要将此脚电平置为高电平就正确了,如是测P-VCCIO-OCSET-10脚对地的那个分压电阻为1K,因上端为5V,要想得到2.5V左右的高电平,所以选了个1K电阻装上。再测P-VCCIO-OCSET脚电压为正常的2.5V了,拔掉镊子再重新开机。OK,亮了。水平有限写得不好请见 谅……

网友: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就种贴都有马赛克,难道要把小白都赶尽

网友:
总线供电不正常导致主板上电掉电而且掉电速度很快的

网友:
有些H61主板强制上电会不出电压的,就不能强制上电测电压了

网友:
楼主厉害,H61掉电有很多原因,电阻不良,某电压没有出来等等,如果不修出来,强制上电也不显示的呀?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知道OCSET这脚需要2.5V左右的高电平呢?

网友:
华硕的现在那些分压电阻也爱腐蚀和坏了。

网友A:
VCCIO是不是0.9V的那个电压呢?静待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IO是不是0.9V的那个电压呢?静待楼主

是的,就是常说的VTT总线供电,实测0.88V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