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50 开机屏闪暗屏

楼主(2017-07-28):
机器开机刚开机屏一闪一闪 进完系统后屏暗   换了屏效果还是一样   拆开后发现机器进过液体   先拿到烤箱考一下  把氧化的地方都用洗板水搽干净  打了下组织都还正常 装机再次测验  还是一样   最后发现是这个休眠开关坏掉引起的 拆除就ok啦

网友A:
这个休眠开关一般很少被先想到,往往走头无路了才想起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休眠开关一般很少被先想到,往往走头无路了才想起它.

这个不一定 跟时序走一遍就很快确定

网友(2017-10-15):
很少注意这个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休眠开关的事啊!!!不按照时序修还挺麻烦的

网友:
以前的这种休眠开关很爱出问题,,,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