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G470公共点大短路艰辛维修历程!

楼主(2017-07-28):
坑爹的G470公共点大短路,以为是个死鱼,直接秒掉了2个公共点的大电容,开机满屏雪花点,结果悲剧了,一路换屏线,显卡,屏,该怀疑的改换的都换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维修陷入僵局,想放弃,想想不应该啊,一个公共点大短路至于修出这么多问题吗?

处于谨慎的心里,立即将2个卸掉的电容补上,雪花点消除,我CNDY,真是火大了,我修机无数,公共点电容短路都是直接卸掉不装的,今天被你G470坑了。。。在这里提醒跟我一样修机偷懒的同行,公共点电容不能不装啊。。。fuck!你懂得!

网友:
我也遇到过,拆了电容闪屏,装上电容就好了。人家工程师既然设计了这个电容就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早遇到过。是一台富士通的。也拆了短路电容就是花屏,还和客户说是他的显卡坏了。

网友:
修得不错啊,感谢分享

网友:
我FUCK ,,,,真的奇葩  ,这个电容一般拆扔垃圾桶  平时真的还没注意。。。。。。。。。。。。

网友:
我修东西   无论拆点什么   能补都补上  就算当时没问题  后期 估计 还有问题

网友:
LZ估计是拆了两个比较关键的电容,一般公共点的电容拆了没事

网友:
我表示每次修大电流 电容短路都是直接撬掉 烙铁都不开 不补回去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哈哈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电容还可以不装啊,学习了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一般都是内存上管供电电容。
拆掉后内存供电滤波不稳引起的花屏。楼主可以测试下.

网友:
一般我都是换,既然人家在那儿放了电容,就说明有用,随便拆了当时没事,以后就难说了,所以一般我都是换,坏几个换几个....

网友:
一般原则是去掉坏件 最好按上正常的原件包括电容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一定装了。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不会吧  我以前也是不装的

网友:
这个以前遇到过一个二修机,同行送修的,说是别家没修起来,花屏有干扰纹,显卡屏都换了,结果我收到一看,也是少了2个公共点电容,补上就OK了,捡钱了

网友:
这个我一般都不装的只要不短路就行  你说的这个情况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一般也是直接拆掉 哈哈 你运气太背了

网友:
公共点电容坏了还是会补个上去,。。遇到过独显改集显供电少个滤波会有边刺。。。

网友:
。。。。学习了,楼主偷得一时懒,浪费这么多时间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真没有碰到,公共点短路我每次都不装的,下次还真的要注意了!!

网友:
我只碰到一次公共点电容短路,换上一个后,通电马上又短路,再换一个又短,而且换的都是公共点的电容,不装反而可以了,所以后来每次都不装了

网友:
没碰到过,我都是直接拆了就好了,看来以后碰到要注意了。

网友:
设计者既然理念上有这个电容 当然不能想当然的神略掉

网友:
拆的电容还是补上为好的,不然会出现奇怪的故障的

网友:
以前跟楼主一样,一般不装没遇到这种问题。谢谢楼主的案例,以后要注意下了。

网友:
楼主,最好将电容位置在图纸上截图下来。 你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容,甚至是什么原理。

网友:
不说还真不知道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一般电容直接干掉都没事的滤波电容少上一个两个也无所为啊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竟然还会出花屏,第一次见,这就是那种拆掉一个小电容,引发大问题的零件

网友:
我都是拆了几个补几个。主板上既然存在,就说明有用。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楼主有烧鸡大方。短路的很好修,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大短路电容下掉我也不装 下次 出现这样的 看来的装上去

网友:
电容短路都是直接拆掉从不补回去,看了楼主的问题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看着都不容易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