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开机掉电通病

楼主(2017-07-28):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b460的机器 开机用一会掉电  发现是以前修过的  拆开后发现是c壳的泡沫垫没撤掉   又出现了氧化   这次直接给它全部氧化的地方换一遍 再次开机放了一下午电影ok  没有一点问题 直接通知客户拿机 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点简单了,给分析一下电路吧

就是 EN0 没有了,还有 19V 断线。。 老通病了。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点简单了,给分析一下电路吧

这个问题属于通病故障了 C壳海绵受潮造成的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