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不开机 掉电通病

楼主(2017-07-28):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b460 开机掉电 是以前在别处维修的  到手拆机发现机器又是泡沫垫哪里出问题 上次修的地方没给他扯掉 这次又是同样的地方氧化  这次直接给他把氧化的电容下掉  换成51125的芯片 直接内部开启   再次开机 一切正常 放了一下午电影  打电话通知客户那机器 收钱

网友:
老话长谈了  此笔记本修过同类故障了

网友:
常见问题,泡沫垫 引起好多问题哦,有些是电容短路!!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此笔记本修过同类故障了

网友:
学习了
。。。。。。。。不错。。有深度

网友:
这个是很古老的通病了 遇到就是送钱的机器呀

网友:
通病,遇到这种故障只是收钱

网友:
这机器经常19v 短路  pcb 挖洞处理

网友:
这个是很古老的通病了 遇到就是送钱的机器呀。刚好手里有台。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此笔记本修过同类故障很多次了

网友:
贴纸、泡沫垫都会引起电容短路,电阻等元件氧化腐蚀等问题。

网友:
直接秒杀   送钱的机器

网友:
送 票票 的 本本 最喜欢   还有V460   V470  B470  都是秒杀的机型

网友:
厂家生产时留下的BUG给我们带来的福利

网友:
这是烧断线了吗      感觉这么严重

网友:
直接从料班 搞一组分压 电组过来   弄个250  还是比较蛋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