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4924-A 触摸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7-07-28):
求助各位大神,15款 A1502 触摸板键盘不能用条件正常,两个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能用,想问下键盘能用的前提下是触摸板必须能用吗?
看到论坛上的有人发帖说触摸板排线必须要插上,键盘才可以正常工作!
最后触摸板和键盘和EC芯片有没有关系的。

网友A:
触摸不能用  键盘只能用一个开机键,  这个触摸  触摸排线坏的多,主板上还有个供电电阻容易坏

网友:
排线 先弄个回来丫丫精  有修过排线问题   换触摸板 和主板都不行  最后还是排线  条件也都正常

网友:
换个触摸板小板试试也不贵

网友:
换条触摸板的排线吧,估计是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不能用  键盘只能用一个开机键,  这个触摸  触摸排线坏的多,主板上还有个供电电阻容易坏

什么电阻?键盘芯片的供电电阻还是复位电阻?

网友:
哈喽大家好 过来看看。。。。。。。

网友:
维修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法。先换的看看。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触摸板小板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