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维修

楼主(2017-07-28):
客户刚那过来的时候说上家有修过,说报的太贵,不修拿到这边看下,
拆机大概看了下,以为上家就刷了一下BIOS,通电开机上电0.41,电流有点偏小,测量各大电感,都正常,,难道是BIOS,于是下载个BIOS试试,故障一样,u被换了,换了个u。。。故障依旧,好吧看来不能懒,那就按时序来吧
首先查一下复位PLT_RST#无线网卡的第22脚,量了一下没有, 那就继续向前,PLT_RST#由u8发出来的,u8
是个门电路,1和2直连, 那就是PCH_PLTRST#要为高,没有,继续向前,PCH_PLTRST#  是由南桥发出的
南桥要发出的复位信号 ,先收到SYS_PWROK,再发出H_CPUPWRGD,PM_DRAM_PWRGD,PCH_PLTRST#
SYS_PWROK是由u7发出的 要使u7发出SYSTEM_PWROK那就VGATE和
PCH_PWROK
为高,
PCH_PWROK3.3正常,
VGATE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好信号 cpu电压正常,也正常发烫,中间也没有断线,想了一下,是不是上家把电阻拆了,于是找啦一下点位,没想到有,看了一下点位,还真是,吧上拉电阻拆啦。。。 装上去电流直接上去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这些做故障的真可恶

网友:
不错,加分,技术可以,...........

网友:
不错学习了,,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没有谈妥 耗时去做手脚有何必   ……

维修都是一家人 ……

网友:
楼主厉害了,小白想问下为什么从PLT_RST#开始查起?

网友:
我只是不知道上家为毛要做这故障?

网友:
  都不做手脚  直接报废  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修得好细心。厉害厉害…………

网友:
上家报价太贵   估计本来都好了

网友:
都不知道怎么说,现在的客户也难缠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明朗,也比较细心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还是你参考其他的图纸呀

网友A:
楼主技术含量高,上家怎么做手脚都是多此一举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经验都很牛逼,谢谢分享!

网友:
二修机都修的如此顺利,不走弯路,    厉害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好修,我修个W40C,修了3天了才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含量高,上家怎么做手脚都是多此一举

上家这样做也是应对客户,不是应对同行。。。假如真的是想搞得谁都修不了,那就简单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跟楼主故障一样的,不过我那个是断线,楼主这个被人做了故障,比我那个难,厉害!

网友:
应该是修好,因为报价贵不修的

网友:
楼主厉害,,上家这样做也可以理解的。都修好了 客户不修 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
厉害了 赞一个 学习了 继续努力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这一波反推操作的很稳,但是一般怎么知道先测哪个条件呢。。??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图还是好修,直接秒杀,呵呵

网友:
感觉不是太高明 我要弄 绝对要让你看不出来 拿着同样的板子都找不出 我懂了哪里

网友:
这技术牛,真心不错,华硕的现在不好修

网友:
做手脚不道德!!!!!!!!!!!

网友:
这些做故障的真可恶 找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