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待机正常,不触发通病分享

楼主(2017-07-28):
最近总修到这个机,,有2台都是待机正常,,,不触发,故障比较简单,老手都可以秒杀,问题就是开关板的问题,断线,贴纸撕开后仔细就可以看到,,腐蚀断线了.琮有就是桥上的电容漏电拆掉就好,,表现为触发0;2SA左右不显示,,还有就是COMS电池电压低也会引起开机不显.给新手一点提示,,老手飘过~!~!~!

 会员4071212元2022-11-22 12:10

网友:
总结的很好,G475不触发基本都是这几个问题

网友:
是能触发,不能跑马吧,好像

网友:
不错,这样的帖子多发,给新手们指条快捷之路...

网友:
收藏,特别是桥电容漏电问题,我的话估计要换桥

网友:
遇到一台这个电容漏电返修过,第一次拿来CMOS电池没电更换好了。客户拿回去用没几天又没电了  才发现这个坏 应该是那个贴纸长期贴着引起电容漏电

网友:
这个机子不触发修得多,但是还是一路学习

网友:
已加分  一般这几种属于常见问题了

网友:
之前也修过这种的几台,一般都没有返修过。

网友:
竟是如此,楼主厉害了,  谢谢楼主认真总结的分享,,是我们新手向你看齐

网友:
太经典了,嗷嗷学习中!!!!!牛逼维修

网友:
谢谢分享,修的少还没有遇到,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目前没修到过这款机子,小电容漏电故障,如果没修过的,的确很不好修,三星R428 RTC电路漏电害我直接搞桥,电路打值又正常,没发现短路,最后还是找到通病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
通病是知道,不过你的图片我收藏了,原因是拍的太清楚了,以后万一掉个件可以参考

网友:
图片是用手机拍的吗?这么清楚,我的手机怎么也拍不清

网友:
G475 这个是通病好吗 经常遇到的

网友:
这种AMD的机器就是送钱的  秒杀

网友:
你是吧通病概括完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老司机的分享

网友:
加分   以后碰到就好办了

网友:
这个机器开关板修了5  6 个了

网友:
基本就这几个通病了!!都遇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A:
支持一下   我就是 传说中的小小白 ...............

网友:
这么多通病  学习了  就喜欢这样的通病

网友:
十台有九台都这几种毛病。。。。

网友:
不触发 开关板那个还是比较好发现的

网友:
修到过电子没电的。其他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最喜欢通病了

网友B:
总结的很好,这款机器基本就这几个问题,如果排除了这块故障修起来又麻烦了

网友:
没发现过桥漏电 ,下次碰见 也试试看看

网友:
又一台捡钱的机器啊  我就喜欢修这机器 。 拆个键盘就可以修 。 根本不需要拆主板

网友:
全是经验,免费的大餐呀,吃吃吃吃

网友:
修了好多都是南桥电容拉低coms电压的

网友:
这个机器 几乎都是通病的 主板上面芯片 电容短路 拆掉基本得了

网友C:
谢谢分享  以后可以借鉴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还没遇到过 遇到会注意

网友:
桥上的电容修到过,开关板暂时还没修到。下次会注意这一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   我就是 传说中的小小白 ...............

觉得有用帮加分,,,, 以后还会分享其它的给大家~!

网友E: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很好,这款机器基本就这几个问题,如果排除了这块故障修起来又麻烦了

觉得有用帮加分,,,, 以后还会分享其它的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以后可以借鉴了  楼主辛苦了

觉得有用帮加分,,,, 以后还会分享其它的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觉得有用帮加分,,,, 以后还会分享其它的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得有用帮加分,,,, 以后还会分享其它的给大家~!

我看看 能不能给你加分   .......................

网友:
帖子多发,给新手们指条快捷之路..

网友:
这机器COMS没电一般都是电容路电引起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像是受潮了。刚好那里有贴纸

网友:
修好很多了

网友:
G475 有可能还会回来,修过好几台最终都是换桥解决

网友:
同意楼主,还有g485 三星535u3c的机器,好多用这种南桥有绝缘帖子在南桥的都爱坏电容,用放大镜能看到电容两端有变色。

网友:
经验之谈,记下来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直接搞定,学习了

网友:
AMD  好修的就好修  蛋疼的就超级蛋疼

网友:
这么多通病。。。。。。。。。。。。。。。。。。

网友:
联想的台式机H515,G475,G485,msi的台式机970,都有桥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也爱出问题 不过通病还是挺多的

网友:
桥电容漏电算是通病了 知道的直接秒杀 不知道的修到哭

网友:
这个是送钱的机子 看到这个机子就很开心

网友:
这种AMD的机器就是送钱的 秒杀!!!!!!!!!!!!!!!

网友:
学习了 谢谢老司机的分享.................

网友:
修到过好几台,换电容换CMOS电池,没有见二返的

网友:
修到过几个电容漏电的,整钱的机子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你是吧通病概括完了

网友:
g475通病多了,,,开关板断线 南桥电容,电池没电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遇得到好多次了,呢

网友:
你这是算这个机器的通病合集了吧

网友:
涨知识了 就喜欢这样的问题 跟联想台式机三合一桥似的 都是电容漏电导致 送钱的机器

网友:
已经修过N台了 捡钱的机器

网友:
补充下还有就是这个ec bios有问题也会不触发 而且这种情况还比较多

网友:
楼上说的是,这个机子大多数是南桥问题

网友:
联想通病好几款机器都有这样问题

网友:
哈哈 这机子大家一定赚了不少钱 通病好赚钱

网友:
好谢谢分享,就靠通病赚钱了,哈哈哈

网友:
总结的 非常好!
@
给我等 新手提供了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这种贴子还是不用发了吧两年前的了都

网友:
修到过小电容漏电的 开关排线断线的没遇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G470上的开关板也是有这样的现象,都是有点点腐蚀造成,修了不下十台

网友:
也许是自己运气用完了,最近遇到的都不怎么好修,要么是桥坏,要么是都正常,就是不显示,几台神州的都这样。

网友:
芯片上的那个电容我知道,但是下面抠的这个电容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桥上电容 RTC电路吧!!     是送钱的机器!!!不过现在这些机器修得少咯!!

网友:
维修经验,值得学习,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给维修缩短了不少时间

网友:
前天刚修一台开关板断线的,150大洋。问题简单,价格能做就做了。

网友:
这种通病修好多次了  就不用发了吧

网友:
这些小地方 才重要啊 学习了 !~

网友:
每次接到这个机器就知道送钱来了   哈哈

网友:
收藏先,楼主简单明了,一下说了这么多通病,加分

网友:
这个通病应该都知道吧

网友:
这种就是送钱的

网友:
联想这个型号的机器 RTC电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上面的一个电容腐蚀 ,一般翘掉,再换个come电池就行了

网友:
总结的很全面,这机子问题多多

网友:
这种南桥 挺爱坏的

网友:
送钱的机器就是好

网友:
AMD的南桥,经常出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经验总结的不错,谢分享。…………。……。

网友:
总结的很好,G475不触发基本都是这几个问题#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拿来就用秒杀,不错呀,省的费时费力去查

网友:
电容漏电比较烦,不容易查

网友:
谢谢楼主主分享,给我们这些新手指引方向。。。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好多都是这问题 总结的很好

网友:
g475 南桥电容漏电 这个修到过几台 确实是通病啊

网友:
桥上面电容就是坏的多哦

网友:
基本碰到这台机子都是秒杀了。很多都是这集中通病

网友:
好厉害啊 谢谢老司机带我们上路

网友:
我的话估计要换桥

网友:
AMD不触发 第一件事就是换电池 第二件就是BIOS 第三件北桥 显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不过这个故障我以前好像也修过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先从这几个地方下手。。。

网友:
现在能接到通病的很少了

网友:
修到过好几台了,感谢分享哟~~~

网友:
这种通病修了不止五台了,捡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有碰到过的,, 桥上电容,, 感谢分享

网友:
其实多逛论坛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扣电容这招屡试不爽,最近都没怎么遇到了。。。。。。哎

网友:
这机器也是问题一大堆,总结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帮楼主顶一个,,,,,,,,,

网友:
       确实是通病  遇到过几台

网友:
AMD 的桥上电容特别漏电。。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贴了绝缘引起的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要胆大心细哦,楼主修的很好

网友:
搞电容要小心啊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个问题,上来就换桥,后来才知道这个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联想AMD的机器各种问题 很奇葩的 楼主总结的挺好。。。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总结的很好   学习了   有家真好      按照楼主的我也修好一台

网友:
修了很长时间笔记本了,这个故障还是头一回,谢谢分享此通病

网友:
修过好多台联想的机器开关小板断线引起的不开机了!

网友:
高好了就是好事   不管怎么说拿到钱了才是王道

网友:
还是新瓶装旧酒,不知道怎么评论了。

网友:
这分享真够给力的,,,,

网友:
电容漏电问题这个比较难找,有图不错

网友:
COMS电路电容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现在真是大爱AMD了,希望多卖点AMD

网友:
着机子   来了就拆电容换电池 基本妥妥的

网友:
COMS电池电压低,一般都是桥上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2017-11-12):
桥上电容短路,引起的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