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425机器处理完了AMD的通病问题后还是不能触发。

楼主(2017-07-28):
联想H425机器处理完了AMD的通病问题后还是不能触发。  测量了待机电压有5V输出,没有3.3V输出,有哪位大哥遇到过没,两个一样的板子,另一台机器是好的,问了好机个卖芯片的商家,这个待机芯片0H=FL(另一台好的机器是2p=3g) 能和现在在修的机器什么芯片通用。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吧,理性对待,不要老是想着通病

网友:
通病完了就得自己修,我也喜下山摘桃,看论坛通病

网友:
估计代用的不多 直接找同型号代换吧

网友:
我有这个板的图纸,你按图纸上的型号换就是了,不要看芯片本体标示了,管他OH还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吧,理性对待,不要老是想着通病

后端没短路,估计是3 5V待机芯片问题,但是没找到替换的,只有一个好板在,怕拆过来把好板搞坏了就亏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