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TI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7-28):
接手一机械革命X6TI,进水不开机,迅速拆机,版号MBPNFSV158-1311,上迅维找图纸,没找到,淘宝和其它网站也都没有,清理后发现待机5V有,3.3V无,查看待机芯片,为代码芯片3B=3E,到处也都找不到资料,哪位大虾手里有资料有机器的辛苦帮我看下R252和R61的阻值。万分感谢!!!

网友:
现在传个图片为啥这么难了,传一次说文件大了,压缩一下再传就变成传上去没反应了,相册里也传一下没反应,换浏览器换系统试都没传得上。

网友A:
上传截图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截图也行。。。。。。。。。

要是能上传截图,那和能上传图片没区别了。

网友B:
楼主  修好没有     有没有这个  型号的BOI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修好没有     有没有这个  型号的BOIS

BIOS论坛里有,搜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