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7-07-28):
显示器白屏显示器白屏显示器白屏显示器白屏显示器白屏

网友:
发帖回帖请认证 不要故意灌水!!!!!!!白屏先查下苹供电

网友:
会不会屏线送了 又或者是屏5v供电的问题呢

网友A:
一般是屏线问题,可以外接试试。。

网友:
显示器暗屏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屏线问题,可以外接试试。。

  对对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学习了,不错的教程。支持

网友:
重点测量5V屏供电,无:你查驱动板屏供电5V 管子, 有:你查屏上的边板,5V , 3.3V  12V VGH,VGL 电压,

网友:
先查查屏供电有没有5V,如果没有那就查查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我都是直接飞线的

网友:
白屏问题可能是屏电路,屏本身,甚至主板。

网友:
屛线或者是驱动板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