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不亮机

楼主(2017-07-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品牌机,是方正G41主板,客户说正在看视频 突然就黑屏了,打发走客户开箱拆主板检查。按主板步骤都查了一遍供电什么等基本都正常。怀疑是否BGA虚了?插上诊断卡有跑码最后跳到7F,想这个时候应该能点亮了为什么不亮呢?试着插上显卡屏幕有显示了,那说明集显没输出,难道是北桥问题,还是内存问题,先换了内存故障一样。决定先检查下集显VGA接口,查了接口三基色阻值正常,当查到行信号阻值时发现只有80多点不正常,正常应该在5、6百之间,顺着接口线路查到是一个P沟道的小场管,拆掉后从料板里找了一个换上,成功点亮。

网友:
楼主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图纸吗  这个思路一看就是个老司机

网友:
一般行信号电压是多少,大家还记得吗?》

网友:
行信号阻值不正常导致集显不输出,LZ思路不错

网友: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直接简单快速便捷

网友:
这样的都是直接换主板,维修的花有前赚吗?或者加个独显,性能又好又有钱赚啊,做电脑不容易啊。

网友:
老司机带路不会迷路的,给力的楼主

网友:
不错哦,思路还是比较清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