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屏蔽内存方法

楼主(2017-07-29):
华硕f555l 板号 x555ld 屏蔽板载                                                                                             无板载内存
PCB_ID0  低      PCB_ID1  高     PCB_ID2  高                                                                                                    板载4G                                                                                                    PCB_ID0  低     PCB_ID1  高     PCB_ID2  低

网友A:
屏蔽内存是指不用板上的内存 外插一条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蔽内存是指不用板上的内存 外插一条么?

对头,看楼主的板上已经拆了个颗粒,证明板载内存有问题,把板载的屏蔽掉另外加内存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我觉的可以在补个内存颗粒最好,可以省去一条内存,不过你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有点没有看懂呀楼主详细一点啊,

网友:
现在板载内存真的不好搞了,
还是多开个发票到时找售后保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现在主板cpu好多板载,弄不好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屏蔽方法都要一个一个试出来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意思是把那些信号改高低就行了?

网友:
那两个红点是一个有电阻一个没有电阻吗?是不是互换一下位置?

网友:
这个维修费是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看楼主的板上已经拆了个颗粒,证明板载内存有问题,把板载的屏蔽掉另外加内存

这板载的内存还有外接的插槽吗??

网友:
这样修机的时候就可以测试到是不是内存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样搞成本跟大了啊

网友:
换内存 心片不行吗  ................

网友:
没有看懂,是不是取下一个显存芯片就可以啊

网友:
讲  的 真 好,下 次 继 续。加油

网友:
如果有效果图就很清楚

网友:
我修过一台,开机有时能显示,1秒就掉电了,再开不亮,开机电流总是0.4左右摆动,加焊板载内存无效,后来没有搞了,退机,刷了BIOS也没有用。

网友:
有图很好 ,简单明了

网友:
x555ld 有pch??我的怎么是二合一的cpu

网友(2018-08-25):
点位图不对吧

网友(2022-04-01):
兄台,你这个都不对,这么多人看,没发现吗,第一张实物图和后面的点位都对不上,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