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原创-防火墙网安工控整机PN3DXG015电容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7-07-29):
维修地点:CHINA,冒着32度高温写贴   时间 :2017.7.2823.30-7.29.凌晨2.00

机器型号:原创-高级硬件防火墙网安工控整机---PN3DXG015.---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

附实物图
版号:TE7042网安产品,附实物图
故障现象:开机不启动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工控整机时描述为开机不启动,自已拿到实物后用12V适配器确认不开机。折开整机上盖后,目检工控主板无进水和明显烧糊外观不良现象。附实物主板图片:
具体检修步聚如下:
第1步,用稳压电源调为12V供给主板上DCIN接口,待机电流为5.111A,1.117V电流大短。由此分析工控主板适配器供电接口或待机电路3,5V有短路引起,附上坏机电流图片:
第2步,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打DC12接口对地值,数字万用表显示002欧,看来确认为适配器供电对地引起主板大短路。附实测主板图片:
第3步,打开工控主板维修原理图,分析信号走向。
+V12AL主要供给待机电路和内存电压芯片及上管MOS供电用。附上工作原理图:
第4步,突然眼前一亮,发现PC1916V/100UF电容有鼓包了,查图纸为+V12AL信号的滤波电容。附上实物图片和线路图:
  PC19电容折掉后打DCIN接口阻值恢复为300欧,为OK了。 附上折掉电容后图片:
自已从料板上折了个16V/100UF电容焊接上,按 开关键后主板仍不启动。待机电流为0.041A,明显不正常。附此时待机电流图片:
第5步,先参考主板上电时序图分析。附时序图:
主板先要有+v5al待机供电。实物上位号为PU1ISL6545与PL1大电感一起产生。示波器实测PL1上为0V,它为工控主板V5AL待机供电。附示波器量测图:
ISL6545工作原理分析如下:芯片第5脚 经2.2欧限流电阻 供电,第7脚为EN开启信号,第6脚FB信号,芯片具备这三个条件后就会输出PWM电压。附ISL6545内部框图和PU1线路图:
附上待机供电部份元件点位图方便分析:
实际检修过程如下:示波量芯片上第5PIN为0V供电,主板再断电,打第5脚 对地值为30欧,向前跟线PR122.2欧电阻也阻值变为182欧了。附万用表实测图:
火速主板断电,从料盘找到芯片和电阻装上试机,V5AL波形和电压已正常产生,但主板仍然不开机。附示波器实测图:
第6步,依上面主板上电时序图向下检测桥的+V3AL待机供电。示波器测量也是0V。附上图片:
V3AL桥待机电压由PU2ISL6545及PL2共同产生,工作原理同PU1芯片一样。附图纸供分析:
工控主板再次断电,万用表量芯片第5PIN打值也为40欧,可以确认PU2芯片也损坏,量测PR322.2欧电阻由0欧变为173欧。附万用表实测图:
自已再次从料盒中找到ISL6545和2.2欧电换上。上电后示波器量测波形和电压已恢复OK了。附图片:
此时待机电流变为0.406A,为正常待机电流。附实测电流图片:
主板按开关上电后,SPEAK小喇叭不鸣叫。说明主板不跑码动作:'(:'(。
第7步,从时序图分析,下一个主板上电时序为内存供电+V1.5S.示波器量测PL6大电感上为0V。附实测图片:
内存 供电+V1.5S由PU6和PL6大电感 共同产生,工作原理同PU1一样。附图纸供分析:
主板又断电后,万用表打芯片第5脚对地也为45欧,值小。同时量测PR662.2欧电阻由0欧变为189欧了。附上元件点位图供分析
最后把此PU6和PR66电阻更换后,按开关后电流跑到0.885A了,附电流图和示波器图片:
内存供电正常的高清图片:

同时小喇叭也长叫7声,说明已经在自检内存了。主板装回内存条和VGA显示线后。工控主板可正常显示了,电流跑到1.268A。附亮机电流图片:

第8步,把主板装回工控整机机箱后,同时安装后客户硬盘,
主板进LINUX系统正常了。到此不良机器成功修复。附上亮机图片:

修机20分钟,写贴2小时 。分析不对之处,请大神们多多指点,加分不扣分,请各位亲们加分支持,俺还会再回来的
原创:迅维网-chinafix-杂工 ID 周维修,QQ:3053987455.。大伙多多来论坛发贴支持论坛变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会员1256643300鑫豆2024-10-23 04:54

网友:
强,而且你找到这么全图纸真利害

网友:
楼主,主要是好产品与大伙一起研究和交流。

网友:
感觉不止20分钟吧,问题一个接一个的。

网友A:
先是适配器12V大短,然后是5V,3V待机没出来,最后是内存供电损坏。佩服的是楼主的资料,这种资料相当不好找。

网友:
厉害我的神啊工控板修的这么溜 支持

网友:
资料好像没有放上呀。楼主放上啊方便广大坛友

网友:
老司机这速度真是快。不过资料不好找啊,这种东西没资料,我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
这里2个是干什么用的.电阻还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个图纸你是哪里搞到的?他这个和笔记本时序很像啊!

网友:
网络产品修的很少,以前接到的大都是网口开始烧的,基本没成功过。

网友:
这个真是修的漂亮 啊,这么多故障不容易啊

网友:
叔总是静静地看着你们装逼,叔又装不过你们!

网友B:
主板应是12V电压一路烧过去的,所以坏了三个芯片了

网友:
楼主,这是主板供电的可选 方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是适配器12V大短,然后是5V,3V待机没出来,最后是内存供电损坏。佩服的是楼主的资料,这种资料相当不好找 ...

正常情况会坏这么多???????

网友:
20分钟就搞定了,楼主好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6666
话说楼主资料很是齐全
不知有没MSI游戏本得图纸,如有可否共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会坏这么多???????

我也不造啊,我是根据楼主写的贴来总结下。

网友:
楼主这一波一波的分析,小白学习了,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 这资料从哪弄得 这么全

网友:
MO颗电容引起的一串血案
佩服楼主

网友:
这个厉害了学到了

网友:
修机二十多分钟。够快的了。换我完成这些动作,至少2小时

网友:
这个图纸和点位很难找吧,某宝有卖么?我手头也有台

网友:
这机器坏得这么多,楼主修得还这么细心,思路清晰,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种主板都能拿到图纸。楼主是专业维修这种机器的吗?

网友:
楼主,我不是专业修这机器的。是专业的打杂劳动者。
所以才来坛子中充充电,向大伙学修机技术来了。

网友:
防火墙和电脑没有太大的不一样,楼主的资料好齐全。

网友:
楼主资料真全,实力也很牛逼,支持原创

网友:
楼主,是网安工控整机电脑啊,有关系的。

网友:
这类无图纸的 主板 看着都头痛 修的话 只能阿弥陀佛了

网友:
正常待机也有0.4a啊?也不低啊,比较耗电

网友:
我有块 G41的 10口板子 点不亮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我只有默默的加分了,的确修得不错..

网友:
l楼主高手啊。辛苦了。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思路清晰 高手呀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强的一毛啊 厉害这么快就搞定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第一次看到,以后得注意。。。。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应是12V电压一路烧过去的,所以坏了三个芯片了
我觉得 是不是有人把19V的适配器插上了导致??因为不知道是用12V的 以为都是19V 所以都烧了

网友:
这种图纸都能搞到。。 真的厉害啊!

网友:
强,确实厉害。还是工控机,还有图纸,还20分钟。

网友:
图纸那里找的,

网友:
楼主 做事仔细 技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做维修的人员分析问题要仔细才行,否则会忽略重要故障点的

网友:
这么偏门的东西你都能找到点位图,很不错呀

网友:
楼主修机器功底确实不错,分析的到位

网友:
多多在论坛活动,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
这种图纸跟点位都能搞得到,楼主不是一般人

网友:
20分钟就搞定了,楼主好厉害…………

网友:
楼主,实际动手过程,是这样,但是中间有思考时间木有计算在内

网友:
这都可以啊

网友:
这种机子还有图纸啊 厉害

网友:
楼主 工控机 修的 多呀··技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