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挡C1

楼主(2017-07-29):
接客户一技嘉GA-78LMT-S2主板,跑C1,换内存,无果。让客户留下,说需要维修主板。插内存假负载,测VDDSPD电压0.12伏,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3.3V。于是从旁边电容直接飞线,再测3.3V。装机,跑码 完毕。接显示器亮机。

网友:
我这买了一堆假负载,没用过几次,修机的时候也想不起来用。哈哈

网友:
捡钱的故障,不过一般这类故障,我都要提醒客户是否需要换根内存。因为我一个同行就是修这样的故障,然后内存自身有问题,结果客户死缠烂打说是修了主板把内存弄坏,还得最好倒贴一根内存,虽然是AMD专用内存,但也是十分不爽。

网友:
如果是大电流引起的烧坏PCB板的铜线,多少是内存不良引起的,建议更换内存。

网友:
这个技嘉这里确实爱断线。SPD断的。

网友:
你们总能碰到烧SPD供电的  我修同行的碰的少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主板,内存3.3V没有,跑线路是供电电阻断路,拆下来发现断为两截。换掉后就好了

网友:
有些华硕的板子 遇到这种问题  飞线都解决不了 接上直接烧了

网友:
我发现这种主板好像特别容易断线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SPD供电不正常也是捡钱的活了,前两天修到一个联想原装机反复重启没CPU供电,同行说是客户插错内存条,后来我翻过板子一看有断线,也是SPD供电断线了

网友:
现在的 钱难捡啊!五花八门的疑难杂症!难修啊

网友:
内存SPD断线,这种故障就是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