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本ZQ9进水掉件,不开机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29):
      前几天宏基的一台本子,型号忘记了。只记得板号是ZQ9。进水不开机,掉件,微短。
先上一张图 这个地方会引起的故障,很多老司机都很有心得吧。
      先不管,把腐蚀的地方先清理完,发现PR135和PR140掉件了,先补起来.两个电阻都是分压用的。其中PR140和PR141大小一样,单独1M的不好找,直接换了2个660电阻。上电还是微短。待机没有电压,量了下LDO3和LDO5 发现电容短路,换个电容,待机电压出来了,但是还是不开机
      测下PD3 PD4的15V有出来,过了一个220电阻后电压变成5v先更换220.15V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去了,接屏正常
最后上图2张。有点时间了PDF图没有截,大家凑合看吧
这张是处理好的
亮机图

网友:
ZQ9 就是ACER 的4738   待机部分容易进水,楼主修的不错,秒机了

网友:
老司机,进水的部件处理得油光瓦亮的,做事很细心啊!

网友A:
进水这么重,主板焊点没掉呀,不错不错

网友:
还好进的少,开关进水好修些,好确定问题所在。楼主焊盘处理的确实干净!

网友:
这情况掉东西不怕 就怕有一些似连非连的元器件 头疼

网友:
这种地方很容易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这么重,主板焊点没掉呀,不错不错

掉了,补起来就好…………………………

网友:
这机器那里容易进水,我也有修到过

网友:
只有这样子  修主板才能减少返修机   给自己省麻烦

网友:
楼主秒杀了,技术好,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没掉件吧                                     洗刷刷就搞定了啊

网友:
其他东西没有收牵连,这样修起来还快些

网友:
就是喜欢修进水机,要么是断线,要么电阻腐蚀,要么是短路,只要进水时间不要太久,一般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不过进水机没有图纸,修起来就比较麻烦,就得对照其它类似的机器的图纸来修,难度会增加很多。

网友:
氧化的 都是先处理干净后看零件其它部位有没有烧坏

网友:
楼主进水氧化处理的很好,修机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值得学习维修经验足  学习 学习

网友:
还好没有烧东西  不然就麻烦了 进这么多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老司机 思路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