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6 花屏之曲折维修

楼主(2017-07-29):
今天收到一个熟客拿来的CQ36,机器内接花屏,外接一切正常,
看花屏的症状,毫不犹豫的判断显卡空焊,谈好价格拆机上BGA
按正常无铅的温度,10分钟后,BGA完成,拿下板让小弟装机,
小弟都没试机(一再告诫过就是不听)就全装好了,上电0.15掉电,
哦,FUCK,不是显卡桥挂了吧!又重新拆机,一量显卡桥短路,心
里哇凉哇凉的,怎么办?客户拿来外接是可以显示的,现在不通电的,
说不过去的呀!查看了一下图纸,发现这个主板可以去掉显卡直接改
集显,客户用这台机器主要开发票用,没独显一点关系也没有,直接
上BGA取掉显卡改集显

取掉显卡直接可以点亮,小弟装机,客户试了一下,收钱收工!
好景不长,客户第二天拿来机器说点亮白屏了,晕了,怎么可能
开机一看还真的白屏了,外接正常,拆机测量,发现LCDVDD只有0.36
查图纸发现LCDVDD是Q13转换过来的,测量Q13,发现S级和G级都是3.3V
而D级只有0.36V,Q13损坏,直接在S级和D级飞线,点亮不再白屏

至此维修结束,反复测试稳定,各位看官有分的加分,
没分的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显卡一般做BGA没那么容易坏吧 是不是温度焊过了

网友:
这种显卡坏,还是有概率的,大小问题,看人品了,不过最终修好了,就行!

网友:
就喜欢干没成本的勾当,换换主板元器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卡一般做BGA没那么容易坏吧 是不是温度焊过了

不会的,这种温度我们还是控制的很好的,几率问题吧,加焊总是有爆珠概率的

网友:
安全起见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Q13,有些个机器短接会灰屏.

网友B:
直接干掉显卡就成集显了?  这个爽。。。像这种应该直接干掉独显供电也行。。。

网友:
楼主还是很牛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
感觉PCB板子都是要虚焊掉了  注意小电感会脱焊 L

网友:
还好客户不介意,要不然没有拆机显卡就得买了,遇到解释不通的客户不愿意多花钱又不愿意用集显那就惨了,

网友:
这种应该直接干掉独显供电也行。

网友:
这样就更稳定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老司机的分享 这个有点难哦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加分了

网友:
值得学习 ..不过 我好多HP的板子都没有修..直接换板.

网友:
老机器,还有在用的啊,不敢相信

网友:
ATI 显卡就是这样,加焊很多都会短路的

网友:
可能原来就不是显卡问题,一台机器坏了一般很少出现两个问题的

网友:
这不算曲折了。都是小问题。修好了收到钱就不怕。

网友:
这种不要独显的直接改还行!!!!

网友:
这种机子修起来舒服,还有以前那种独立显卡板的,修起来也舒服。显卡不好修,直接换了。

网友:
CQ36这个机器直接去掉显卡就可以点亮?还没试过

网友C:
加焊显卡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不测试就装机,看来挺自信的哈

网友D:
bga做了10分钟是不是时间有点长。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看图纸就晓的能不能改集显,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E:
这款机子,,显卡跟南桥芯片靠的很近。。去年修到这一台就没有修好

网友:
双显卡的机器   这机器的显卡还是挺坚强的  坏了 加焊  好像用不久   楼主的方法很好

网友F:
显卡加焊温度高了啊

网友:
挺曲折啊这过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G:
这个机型,该集显,直接拆了独显就可以了吗??

网友H: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华硕的本本,具体型号记不起了,独立显卡补过几次焊,过一段时间又虚焊了,补焊就好

网友I:
这个一代的CPU,直接拆掉显卡就可以亮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做了10分钟是不是时间有点长。

预热加上冷却的时间,十分钟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一代的CPU,直接拆掉显卡就可以亮机吗

没问题的,下次你遇到这个机器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华硕的本本,具体型号记不起了,独立显卡补过几次焊,过一段时间又虚焊了,补焊就好

A8S或Z99的机器吧!加焊就好,不过散热一定要弄好,不弄好很容易返修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型,该集显,直接拆了独显就可以了吗??

对,直接拆掉绝对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加焊温度高了啊

不会的,无铅的温度我们一直是上温220,下温260,加焊一般没爆珠过,可能显卡老了,经不起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显卡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不测试就装机,看来挺自信的哈

学徒小年轻,告诫很多次了,有时就会犯晕,不试机就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子,,显卡跟南桥芯片靠的很近。。去年修到这一台就没有修好

应该说错了吧,这个南桥离显卡桥很远,你的意思是不是里CPU座非常近?

网友:
BGA没有烤一下呀,屏供电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直接拆掉绝对能亮

哦哦,下次遇到这个机型可以直接干。。。

网友:
最近干 暴锡了好多个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原来这个型号可以 拆显卡。。。。。。。。。。。。。。。。。

网友:
我一直都不知道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干掉显卡就成集显了?  这个爽。。。像这种应该直接干掉独显供电也行。。。

这种显卡上面电容有短路的情况断开显卡供电是没用的      会档PCI的

网友:
很日常的维修 每天处理的都是这样的琐碎问题

网友K:
请问楼主用修改BIOS? 需要把显卡的主供电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用修改BIOS? 需要把显卡的主供电断掉?

不用改BIOS和断供电,直接拆即可点亮

网友:
感觉PCB板子都是要虚焊掉了

网友:
老司机  写的帖子 都 清晰 一目了然

网友:
后面这个飞线我现在都是这么干的,没有以前那么有耐心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