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7-07-29):
DELL XPS 主板型号VAUBOLA -9941P笔记本手上没有这个DC头,如何制作检测脚的3.3V?

网友:
dell的DC头的那个脚是数据通讯,不象HP。

网友:
请问这个通讯用途的3.3V不接能不能开机?

网友:
最好能找份图纸或BIOS,这样修起来是猜啊。

网友:
用分压电阻,分个电压

网友:
DELL不一定非要原装的充电头吧

网友:
DELL的不用这个信号也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可以改两个分压电阻  也可以拿适配器修

网友:
测量电源正极与地之间电压为19.65V,检测针与正极是18.65V ,单独测量DC头,没注意检测针与地之间电压是多少伏,之前测量3.3V是在接口处测量,现测量电池接口时检测脚与地之间0.22V左右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