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 S405 之偶尔触发

楼主(2017-07-29):
型号:联想 S405
板号:LA-9001P 1.0
故障:偶尔触发

接修一台县城下家发来的联想 S405机器,描述的故障是按开机键十几次
可能有一次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关机后又开不了机了,他怀疑是开机
键坏了,去掉电池,插上电流表,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无变动,大概触发了
8-9次,忽然电流上来了,机器点亮进系统,用起来一切都正常,开来要么开关
要么触发电路上有问题,拆机测量开关电压

开关电压1.49V,按下开关会拉低到0V,看来不是开关问题
找来S405图纸,查看ON/OFF 信号

ON/OFF信号由R1593电阻上拉,经过D40到EC

测量R1593,一边是3.3V,一边是1.46V

拆下R1593,测量是100K,那要么就是D40坏了,要么EC坏了
把R1593装回,先拆简单的,D40拆了,R1593两端电压恢复正常
都是3.3V,找来料板,装上D40,发现R1593  D40一端电压又恢复成
原来的1.46V,看来不是D40问题,应该是NOVO BTN#出问题了
NOVO BTN#是联想的一键拯救系统的功能键,懒得找了,直接拆掉
D40不管这个NOVO BTN#了,此时开关电压恢复正常,每次触发都
秒上电

反复测试后装机,至此机器维修结束,看官有分的加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NOVO BTN#为什么会拉低ON/OFF.NOVO BTN#也可以开机,那么拉低NOVO BTN#机器不正常开机吗

网友:
类似故障也碰到好几台,都是直接拆除NOVO 开关。

网友A:
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联想也修过几台是这个开关坏了,开机会掉电。一般不接这个排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把那个一键还原的按键给暴力毁掉,收钱走人

网友:
有时间的话,最好找到真正的故障,这样修好踏实些,我前几天修到一台是开关板的一个电容漏电,去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B:
这样能用的住吗,最好找到坏的地方,

网友:
遇到过几个联想THINK的机器,也是开10次能有一次开机就不错,非开关问题,下次看看你说的地方

网友:
遇到个s400不定时花屏 蓝屏的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上次我是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底壳断了,引起开关小板,有时好有时不行,换掉小板跟底壳就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能用的住吗,最好找到坏的地方,

NOVO BTN#问题,其实去掉没任何影响,如果要查的话,去查这个NOVO BTN#信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吧

没仔细看帖不是上拉电阻问题

网友:
这机器的开关小板容易坏,每次都是改电路

网友:
学习了,原来联想的这个功能键居然会导致开机不正常。

网友:
NOVO BTN#问题,其实去掉没任何影响,如果要查的话,去查这个NOVO BTN#

网友:
这经验不错,详细的从头看到尾,多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也参考下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个故障一样的,结果是开关键进水,开关键拉低了,开机信号,1s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能用的住吗,最好找到坏的地方,
肯定能用的住,联想的一键还原系统有几个人会用的

网友:
碰见这样的机器确实难搞 还好楼主技术高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修好就行了 现在很多都懒的 去找真正的问题是哪里 主要能收到钱

网友:
这个开关确实坏的多 一般都是直接拆掉的

网友:
运气真好,我也刚修好这个机器,留言共勉

网友:
楼主厉害 这种故障容易走弯路

网友:
这个不错,是哪个多功能键吧

网友:
我修过几个 NOVO BTN# 开关坏的 。 我修的是这个开关在开关板上 直接拆了那开关就OK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

网友:
类似故障也碰到好几台,都是直接拆除NOVO 开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但是要彻底修好的话是要换EC吗

网友:
实在是想不到这个功能键会导致开机不正常

网友:
这个恢复按键坏了也会拉低。。。。。。。。。。。。。。

网友:
查得真仔细。。。。。。。。。。。。。。。。。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 NOVO BTN#这个信号为低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能最快的速度搞好收钱就好了 能拆了用 从来不找芯片

网友C:
块,这才是正道,时间是成本,不过能搞好就可以

网友:
不过这个信号取得地方也不多,可以用心查下,好秀的

网友:
就是一键灰复按键坏了,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D:
有可能是Novo开关漏电造成的 不过是我也懒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块,这才是正道,时间是成本,不过能搞好就可以

其实要查也很简单,只是时间成本太高,联想的一键还原有几个人会用,坏了都是直接Ghost,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Novo开关漏电造成的 不过是我也懒得换

对,估计就是NOVO开关坏,这个机器的NOVO开关在侧边,如果拆了不装,则开关前面的塑料会掉到里面去,外面会露一个洞,如果装的话,要找这种开关却也不容易,考虑综合因素直接拆D40最明智

网友E: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下次遇到会更对一个考虑方面!加分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下次遇到会更对一个考虑方面!加分给你

谢谢,你的加分是对发帖人的莫大鼓励!!!

网友:
楼主无私,让我们在维修的道路上有了借鉴。。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先简后难~~~~~~~~~~~~~

网友:
这个  也算是 一种通病了     现在 维修的林润那么薄  能解决 正常使用就OK了

网友:
哥哥 这个电路 这个信号容易出问题 我也是吧复合管拆了

网友F:
是一键还原系统按键微短路吗,为啥拆了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一键还原系统按键微短路吗,为啥拆了按键就可以了?

你找到novo按键拆了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老司机,这波可以,给你加分。之前也修到过。

网友(2018-05-31):
可以的  在深究一下为什么会被拉低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个通病,在我手上至少遇到三个了

网友:
就得需要多和楼主学习。查的太仔细了。

网友:
看的挺舒坦的,给你喝彩吧,加分不知道怎么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