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XM-A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7-29):
主板拿来不通电,查待机紫线5VSB正常,PCI A14脚 3VSB正常,IO49脚RSMRST电压3.3V正常,触发开关, pwrbtn 有跳变,iopwrbtn也有跳变,io脚PSON被拉低,但是ATX电源的绿线PSON 没有被拉低,说明PSON线路断线,跑线,在CMOS电池右上方发现腐蚀点,补线之后,故障修复

网友:
不错  这个板子是通病 下次追线路 先查这个位置

网友:
查有点费劲,我一般是飞线

网友:
华硕主板电阻坏的多,这个腐蚀短线还没怎么遇到。

网友:
技术不错,故障简单但跑线的功夫不错

网友:
论清理灰尘的重要性,显卡槽下方都是灰尘重灾区域。

网友:
观察法,对于修主板,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也经常修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应该算是通病,很常见

网友:
不错,飞线难看,查出了补线补的不错

网友:
第一次碰见这样胡问题学习了 下次追线路 我一般是飞线

网友:
原来是腐蚀的引起的,楼主也很细心啊

网友:
仔细啊。补线补的这么亮。。。。

网友:
肯定是进水腐蚀的,进水腐蚀的位置   还有通病呀

网友:
我一般是飞线,有点难看只好只客户说板层断线了。只能这样

网友:
木有说明是哪里把电压拉低了?直接飞线会不会引起其他故障

网友:
这款板PSON走显卡槽的基本都是很容易腐蚀。。

网友: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真的神烦这样断线的~师傅一定要找到地方补~以后我自己修 直接飞个长线完事算逑

网友:
楼主细心啊,要是我就从电源绿线飞根线到EC  PS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