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FM1D3M VER 1.0 USB失灵秒杀

楼主(2017-07-29):
直接秒杀 CFM1D3M   USB失灵  应该属于通病吧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USB不行是这个坏了   都是8脚UC坏的多 联想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这个电阻是变质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没明白咋回事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所有的USB失灵了吧?

网友:
如果有图纸能说明一下这颗电阻是干什么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控制脚的吧 控制脚不对usb没有电压

网友:
感谢分享,目前还没遇到先留个记号

网友:
八角 坏的比较多,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见呢

网友:
不太明白,希望楼主说清楚一   点

网友:
暂时还没遇见过,这个电阻是什么原因坏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清楚些,好费力哦。。。。。。。

网友:
通病 修过N台了 直接短接OK

网友:
楼主,是直接去掉还是换上一个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