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 1.1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7-07-29):
此机器拿来是电流跑0.5 用示波器测SMB有波形 判断不过内存 内存是板子的 那只能屏蔽了试试 此机器原来的PID1-PID4都是低电平的 比较好改吧4个电阻全部移位 原来电阻都是接地的全部改到上拉的位置就好了 实测  顺便上传一份自己合成的BIOS 解决亮机慢 机器CPU是5200的  看准机器型号 U 等下BIOS如果刷了BIOS不行 那就不是BIOS问题 这BIOS是绝对OK的

网友:
太给力,没试过,还可以改内存的

网友A:
怎么没看到PID2的位置呀?别的都已经看到了

网友B:
BIOS目前传不上去 要的到时候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到PID2的位置呀?别的都已经看到了

方法都告诉你了  PID2自己找 在反面  肉已经煮熟了自己夹着吃

网友:
表示没改过。。。。。。。。。。。。。

网友:
PID1-4以前有的不用改完 这个板要改四个 怎么去判断需要改几个的呢

网友:
没改过这个,其他版号的板子改过。 收藏了,以后用

网友:
没改过这个,

网友:
不错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板载内存了    下次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目前传不上去 要的到时候私信我

你可以把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和点位图一起分享给我们吗?

网友C:
我正好有一台触发电流0.1几 。还没查出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了,懂信号就是好。。小白不懂修起来就是累。。。。

网友:
你这个屏蔽内存的速度真是快 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正好有一台触发电流0.1几 。还没查出问题

0.1几 估计电压全没有   0.4几才开始跑 码

网友:
板载一般都是换主板了,还真没改过,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还没屏蔽过   心塞

网友:
bios呢兄弟,我这里有个开机不亮的

网友D:
厉害                 不过再加个内存成本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不过再加个内存成本就高了

板载内存换掉的话比加内存度贵  而且这个还方便

网友:
先收藏了,这个挺有用,以后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遇到过,收藏一下,下一遇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还可以这样子修啊, 笔记本真的是博大精深啊.

网友:
还没是过。。先收藏了、、、、、、

网友:
只改过X550CC 这个还没改过 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板载内存常常坏 常弄掉 一般都要屏蔽

网友:
再加个内存成本就高了,估计客户难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