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ZX50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29):
接到一台华硕的游戏本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但是不能触发,插上电池能充电。打发客户走后迅速拆机检查,像待机正常不触发的机器我有个习惯一般先清空bios试试,取下bios电池插上电源居然自动上电亮机。以为捡到了。满心欢喜的装好机还是一样不触发试了多次无效,没办法啊只有慢慢检查了,这种机器开机键和键盘是一起的没有独立开机键,也没有图纸,只好在键盘接口试着找找,红表笔接地二极管档一个一个测,当测到一个脚时上电了,估计就是触发脚,怀疑是键盘坏了,进系统测试键盘一切正常,那么基本可以认为是键盘的开关机键坏了,试着修复了一下无果,网上查了下此键盘要一百多, 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改线路。打电给客户说明情况后开,首先要把键盘整个取下来,这种键盘全是热熔固定的换过的都知道其中的辛酸。

网友:
楼主真厉害,改装能力真强。。。。

网友A:
这么放着不美观,为了省钱也是没办法,钱不好赚了

网友:
老火哦。。。 样子没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放着不美观,为了省钱也是没办法,钱不好赚了

没办法啊。换键盘成本太高都没有利润了,这样跟客户商量还划得来些。唉

网友:
只要能修坚决不换丑是丑还是能用

网友:
这样改还是可以了    戴尔有一款也是开关爱坏的改出来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还没这样弄过  怕客户不同意  一般都是  换

网友:
这种是好解决的,多数都是软排线的接口处问题,遇到几台了,剪了一点后装机正常了

网友:
这个 你和客户商量一下能换的吧。。。这也太影响外观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报修板+键盘的价格···看样子机器也还比较新的  一般客户都会同意···毕竟这样改起来不太美观 估计用不了多久客户就会要求换键盘了

网友:
好强大 就是客户能接受么 ???

网友:
厉害   键盘开关都能改   只是单开关坏了,键盘其他键都好的嘛

网友:
高手啊。动手能你真强啊,按上影响美观吗。客户能不能接受啊,我建议换键盘。多要点钱,

网友:
这样客户买一个外接键盘差不多啊

网友:
只要能修  就不要换         楼主    这是做维修的底线

网友:
这种怕是顾客不得接受哦 ,直接和顾客说清楚 ,直接换了撒

网友:
这型号开关得多 ,楼主真厉害,改装能力真强

网友:
改装思路不错  不过我是客户的话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外观 宁可花钱换键盘

网友:
该装能力确实很强大,时间也是比较多。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该装能力确实很强大,时间也是比较多。就是不太美观
学习了

网友:
IBM的机器开机键坏了,经常改,主要是IBM的键盘贵,换键盘又赚不到什么银子

网友:
该装能力确实很强大,时间也是比较多。就是不太美观。楼主很怎么联系

网友:
楼主改装能力很强大呀,不过不太美观是我的话都会建议客户换键盘

网友:
这样的机器,要报维修主板和换键盘,2个毛病,主板维修费报的贵点,以防有的客户不修了,自己换键盘。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键盘就行了,这样干没什么利润啊

网友:
这种通常直接报换键盘 如实在太贵客户不接受 再报改的 也好报价点

网友:
给顾客保修板 ,然后定键盘换会好一些 这样改估计也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我也这样改过 不过改的方法有点区别

网友:
时间成本高,稳定性有待确认!!!!!

网友:
楼主可以搞个贴片的开关 键帽就可以装上了啊 要好看点

网友:
楼主真厉害,改装能力真强。。。。.........

网友:
你真牛B,我们都是让客户换键盘了。你这样飞上去,影响使用不

网友(2020-06-29):
华硕这个键盘挺爱坏的

网友:
这样改啊,有点东西哦

网友:
我也改过 过了不到一个月 客户过来换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