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的联想Z400 蓝屏

楼主(2017-07-29):
机器来的时候不亮,不触发 于是刷了ECbios 刷完后直接亮机,那就装起来吧 脏话 怎么都蓝屏!以为系统问题 装了系统也是一样 最后没办法 把南桥BIOS也刷了一下 就好了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
不触发

网友:
这就是经验,很多问题根本想都不会有关联,可是实际就是它导致的,时间久了经验就丰富了

网友:
BIOS 问题本来就多

网友:
像这种的 最好两个都刷一下最好

网友:
BIOS。确实会导致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如果是两个BIOS的肯定要一起刷,刷一个有时候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