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主板

楼主(2017-07-29):
接到客户机器 单用电源能开机  单用电池也能开机 同时插上就是大短路 ·保护隔离管 换了 现在 开机显示 充电中 但是 充不上去  电池放电管也换了  充电芯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 又是显示 未充电  又时显示 正在充电就是充不上去  有哪位大神 遇到过没

网友:
充电芯片 换过  隔离管 换过   电源管理 更新过  不充电的时候电源管理又是显示 电池不是原装的 不给充电

网友:
在线等  有师傅遇到过没 电池 也发新的了 也不充电

网友:
充电芯片再换一两个试试,大短就查隔离管。

网友:
现在不短路了  就是充电充不上去  没头绪了  充电芯片我换了两个了

网友:
联想的机子充电现在大多数,都要装驱动,你上官网看看,有一个PWM电源管理,还有个微码。。 装上,然后还是冲不了,就再用直流电源充下电,再用充电器充电,反正我这两天刚遇上这个问题,头疼死,也是换了新电池不充电,现在搞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麻烦了,充电芯片外围电路都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