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植株

楼主(2017-07-29):
谁教下BGA植株 老植不好我用风枪吹 那个珠子老跑 对钢网吹 钢网拿掉时 珠子也掉不少

网友:
这个要慢慢练习的,不是一时三刻的事,用钢网要等锡珠冷却后再拿,但又不要冷却过度,过渡后一样掉锡珠

网友:
应该是焊点 不吃锡 把焊点 洗干净 ,植多了就会了

网友:
简单的啊,多吹几次,掌握好风枪的温度就好了。。。。。。

网友:
这个得慢慢烤化了等冷却后再把钢网拿掉,要有耐心

网友:
风不要调太高 。。。

网友:
胆大心细,熟能生巧,见好就收!!!!!

网友:
买个温度固定的风枪 400度就可以 均匀的吹 珠子融的状态和没融时长得不一样 是有变化的 仔细看 等所有的都融了时 放歌7到8秒 就可以取钢网了 这玩意 没什么难的 所有的都是 融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