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南桥后32.768依然短路之板层短路....

楼主(2017-07-29):
机型:DELL 15R
板号:La-9104p
维修员:我是刚来的
地点:广西柳州精五门笔记本维修中心
时间:2017/7/29

维修过程

  机子是县份同行发过来的,快速把主板拆下来后,很明显是二修,而且还是有意取掉了两个管子

简单打了下整板供电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插上电源,待机0.001,按开关不触发

第一件事 ,测系统3/5V是否正常产生,实测正常

第二件事,就是要把上家拆的管子查下它的底细,看看是什么来路

图上这两个元件都标了个@,按理仁宝有这个标识一般是指不上料,但明明看到有焊油的痕迹,不纠结它了,不管它上不上料,这两个元件都是打酱油的,无所谓。

这时候我没有急着去按不触发的维修流程去检测相关信号,因为考虑到二修,所以当务之急是先判断一下PCH有无明显损坏。于是打了所有USB总线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但是当我测到32.768晶振时,有一个脚为正常值680欧,而另一个脚只有7欧明显短路了,移开振荡电容依旧

   看来是PCH挂掉了,打电话报价……..数天后客户打电话来说同意修。
  没多想,直接找了个全新PCH换上去,悲剧了,长相出了那么一点点问题,去量晶振居然那个脚依然还是短路的,这个结果是让我始料莫及的,也无法接受。
   没法,只有再次取下PCH,拖好焊盘后再去量晶振依然0欧

   真想给自己两个嘴巴子,“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早知道再换PCH取下桥时就应该去打晶振阻值的嘛,没有问题再上桥嘛。

不用说了板层短路了,那怎么办呢?相信很多小伙伴可能就束手无策了。我的方法是“离婚”,把她净身出户,我拿着“673万”去找明步老学习学习,如下图,靠近南桥这边阻值恢复正常673欧,靠晶振这边板层短路。

   万幸,不是南桥底部的板层短路,那就麻烦了。所以接下来就是飞线了,如下图,丑了点,修好就是王道,晶振,电容,10M电阻都要断开连线。

飞好线后,再次测量晶振两个引脚,阻值恢复了正常,且都起振了

  亮机

   希望大家多参与讨论,积极回复就是对楼主最大的支持。

网友A:
RTC晶振板层短路的故障,虽然不多,但也难不住大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C晶振板层短路的故障,虽然不多,但也难不住大神的。

在你面前,我永远是哪颗最暗的星,你是我的太阳神

网友:
这个都可以,改的6666, 没遇到过晶振短路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没遇到过,下次修到这款机子留意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精五门的贴子一出就是精华  这种故障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板层短路 一般大短遇到的多

网友:
厉害。。。 精武门 猛老火哦。。。。。。。。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大电流呀,为何会短路,想不通呀,工艺问题

网友:
精武门的技术含量就是高。利害。

网友:
这确实是大神的杰作啊  太给力了

网友:
烧的 那么严重啊,晶振改路咯,还得刮骨疗伤666

网友:
还是不够细心走了弯路,不过下次应该再犯这种错误了。

网友:
这都能搞定确实技术过硬!!!!

网友:
怎么会做的板层短路的啊,我还没有遇到,遇到基本换主板了。呵呵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个都可以   楼主技术牛B    要是我   估计想不出来

网友:
这种问题还第一次看到,以后得注意。。。。

网友:
还好运气好,能修好飞线 飞的丑点也不怕了

网友:
维修环境真脏,不心细,纳闷那地方怎么会短路?别高速烧的,看下INTEL的说明书,那地方就没有吸收电流的环境,怎么会跑流呢!~~~哎奇奇怪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你面前,我永远是哪颗最暗的星,你是我的太阳神
咦,好肉麻。受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你面前,我永远是哪颗最暗的星,你是我的太阳神
这马屁拍的饼哥晚上睡觉都笑出声来!等会,先让我去吐一会儿。。。。。

网友:
厉害厉害 跟着楼主涨姿势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啊,还是要一步一步测试来!不能凭感觉判断

网友:
在你面前,我永远是哪颗最暗的星

网友:
算是碰上层板短路的了。一般难度大的都是层板短路

网友:
有技术实力,还很有耐心的,不错的!

网友:
没有点位图。楼主是如何知道跑线路到哪短路的

网友:
还好不是桥底部短路 我看你工作台 菜板都用上了

网友:
原来这样都可以飞线 学习到了 厉害了

网友:
什么原因会引起半层短路啊,是时间长了吗,rtc电路电流很小,一般短路的几率小的很啊。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碰到过

网友:
晶振短路没碰到过,以前我碰到过晶振一个脚有波形一个脚无波形得他是正常的,你有碰到过吗

网友:
lz技术好,我等只能看看了,特此来助个威。

网友:
32.768短路还是头一次见,楼主技术可嘉!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以后得注意。。。

网友:
碰到过 RTC线路 板层漏电 多点 这个线路直接短路 少见啊

网友:
牛逼,这样可以,厉害,值得学学

网友:
这种板层短路的情况实属少见,只能断线后再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你面前,我永远是哪颗最暗的星,你是我的太阳神

是的 在饼哥就是耀眼的恒星,我们这些小行星是很难被看到的

网友:
最烦二修本,一修不好的总归会少个把个东西,楼主也是666

网友:
我想问下晶振的那一只脚短路不用管它不要紧吗

网友:
哈哈那个短路一般都怀疑桥 很少人去量阻值

网友:
结果耽误你事情了,还要拆一遍桥

网友:
这情况没遇到过  怎么会 这块板层短路

网友:
我在想上家在想什么?那个管子确实没装是吧,但是又有旱油。厉害了

网友:
哎吆我去,大神就是大神,你们都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牛逼啊   膜拜一下

网友:
晶振还有短路的哦  还是第一次见到,楼主的思路也挺不错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牛逼6666666666666

网友:
不愧是维修砖家,

网友:
烧的 那么严重啊,晶振改路咯,

网友:
看这些高手修主板 是次要的  看他们 写的帖子 是武林秘籍啊 必看

网友:
晶振板层短路的,真的还没有遇到过,太少了,大神级别的

网友:
楼主基本是一针见血,抓到要害。。。。。。。。

网友:
太牛了这都可以 惊呆了  小伙伴们

网友:
晶振坏的到是比较到,板层短路的还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没有后悔药 。正常流程是要取下桥再测下还是不是短的,,

网友:
还是不够细心走了弯路,不过下次应该再犯这种错误了

网友:
厉害, 要是我遇到,就直接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板层短路断开法,外接晶振,这就是大神杰作,赞

网友:
大神就是牛,外接晶振这一招又学到了

网友:
板层短路很少见,但是有点可以飞线,难度还不是很大。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好这很有用向楼主学习

网友:
板层短路,还是第一次听说,涨姿势了,谢谢分享

网友:
修这个问题真是要技术,冷静分析故障。

网友:
我们这样的新手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只有换板了,以后遇到也试一下

网友:
楼主,那之前的南桥有没有坏掉呢?

网友:
虽然我看不到内容,但是能得到饼哥的肯定,内容一定很精彩,加油。。。。。

网友:
而修机  还能修亮  那就是本事啦

网友:
真是奇怪的问题     了不起   重来就没碰见过

网友:
厉害阿 ,大神的手笔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估计是进水或受潮了吧,楼主有耐心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思路清晰 高手呀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都可以的

网友:
哈喽 大家好  来看看 。。。。。。

网友:
这个都可以,改的6666, 没遇到过晶振短路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我碰到也不修了,

网友:
别的地方遇到这种问题这样处理过 晶振短路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都可以,改的6666   让我久久不能平列

网友:
专家出马药到病除 厉害这么高难度都搞得定

网友:
真是难不住大神呀                                漂亮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个地方短路属实还没遇到过,楼主写贴故障都是一些很经典得。。。。

网友:
怎么会做的板层短路的啊,我还没有遇到,遇到基本换主板了。

网友:
柳州精武门,武林高手,啥故障到他哪儿都是小儿科

网友:
这个地方短路还是第一次知道,不过也需要心细,不然就给忽略掉了

网友:
有耐心,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rtc 居然板层短了····  割线重新飞线了吗·

网友:
修这种机器取下南桥后确实应该测量一下短路是否依然存在

网友:
这都是经验害的呀,呵呵走一点弯路,要是我换完后可能也会和你犯同样错误

网友:
早先我修一台华硕的机器RTC有个信号短路,南桥下面。并且是时好时坏,也是拆南桥几次后来也是断开飞线解决的

网友:
确实是大神的杰作啊 太给力……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怎摸权限都这么高呀

网友:
楼主的菜也是亮了 ,给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