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machines D640 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7-07-29):
宏基emachines  D640 AMD 集成  板号09919-2    接到本子时是开机不亮 我笑了  通病BIOS电池没电(开机不亮或者不触发)  拆机测BIOS电池 无电  换上新的电池 开机  亮机 三下五除二 机器装好 进系统验机 尼玛,插U盘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插鼠标 键盘一样 开机进BIOS也识别不到U盘 无奈 又拆机 测USB口阻值正常  供电也有 干南桥吧。。。。。。。。。  加焊无果 问题依旧 难道南桥挂了 正好手头有个  换上 进系统 还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查图纸 继续测南桥周围的各种小件 测到L53 阻值50 又测电感两端对地阻值 有一端接地了 正是通往南桥方向的一端  查看图纸接地的一端还有6个小电容  C741 C402 C740 C414 C403 C410  刚换的新南桥不应该出问题 在板上找到这6个电容  C741 C740无件 那就找其余4个  当找到C402发现表面有点发黑   用风枪拿下  这电容成保险了。。。测主板对地阻值 正常了 L53 C402换好 开机进系统 插上U盘 你们懂的  这阵子修机器都会有点小波折 望各位加点分吧

网友:
小电容短路不容易发现。细心很重要

网友:
机器修好了,桥总算没有白换,一开始U口阻值正常,电压正常就不要动桥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哈,当时也是在论坛里搜到一个兄弟的帖子

网友:
描述的很详细  不过还是楼主技术高超啊

网友:
感受颇深啊                                                  厉害

网友:
前天我修一个华硕K45VD的进水机器 就是USB不会来,最后就查到是转换电压不过,场馆控制角短线 可折腾死了

网友:
机器修好了,桥总算没有白换,一开始U口阻值正常  桥的可能性不大 找找原因  不错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一开始U口阻值正常

网友:
找到那个短路的小电容确实不容易啊,还以为捡个鱼,结果费了老大劲,最烦修亮机装起来发现还有毛病的,拆拆装装最恼火了

网友:
做完BGA才发现是保险或是电容坏了,是大波折了,不过师傅级的都有过这种失误。

网友:
佩服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小电容短路  真难为楼主了  暂时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桥白做了  不过也难免的  从最有可能的地方判断

网友:
小电容坏的也是件难事 需要慢慢认真的去检查

网友:
有图纸一切都是浮云,认真第一,

网友:
佩服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电容穿了啊 还好找到了问题

网友:
小电容短路难找啊 ,还好桥换好了

网友:
是我的话 测下供电 打下值 在刷起 毕竟 前面刷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 ,换过南桥都不怎么能看出来

网友:
这种桥模块供电的不太好整呀

网友(2019-09-17):
usb口不识别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572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