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戴尔 屏幕乱显示

楼主(2017-07-29):
有个山寨戴尔。版号是LA-7871P.问题是开机屏上面红绿蓝显示。。没有字这些。 显卡。屏线。屏。换了 。 还是一样 BIOS 也刷过。。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没。有什么。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这个是自检,外接什么情况呢?山寨的你也能找到屏线。

网友:
这样可以查查信号 或者是不是机器自检

网友A:
山寨的东西 你也能找到配件  NIU  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东西 你也能找到配件  NIU  B

找得到。网上有的卖。关键现在悲催了。机器没有显示了。晕死了

网友B:
这个屏线你找的到?有时候屏不对也会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线你找的到?有时候屏不对也会自检

网上订的到。120 一根。最后几期还是没有修好。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