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的CPU电压1.7V是不是高了

楼主(2017-07-29):
今天来个客人说电脑蓝屏后无法开机了,机器成色还可以,主板是B85M-F,能触发不显示,那就测量下各个电压值,也没发现什么 测量到 cpu电压的时候 e...   1.7v感觉好高啊同时发现CPU很烫,才刚开机,事实证明是他的CPU坏了,换个好的CPU上去  CPU电压也是1.7V 我又找了个华硕H81的好的板子  ,CPU电压也这么高 ,帮忙看看是不是哪里不对 没这么高吧,但是机器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
1.7是正常的。修了一些B85的板子C压都这么高

网友:
正常,1150板子CPU供电都在1.7V-1.8V左右,其实这不是真正的CPU供电,叫统一CPU供电。

网友:
谢谢上面的回复,记住了

网友:
1150板子CPU供电都在1.7V-1.8V左右,其实这不是真正的CPU供电,叫统一CPU供电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说法,学习了

网友:
认真学会维修,1150板子,CPU电压就是很高的。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板子,INTEL CPU电压一般在1V 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1150板子CPU供电都在1.7V-1.8V左右,其实这不是真正的CPU供电,叫统一CPU供电。 学习了 记住了

网友:
统一CPU供电?真不知道

网友:
第一次听说CPU统一供电!!!学习了

网友A:
1.7V是预设电压,等其它条件正常之后。CPU芯片或输出或者调整出正常的电压

网友:
学习了,1150 cpu供电高,修的少,到是有几块废板,还没修呢

网友:
INTEL CPU电压一般在1V 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正常。。。。。。。。。。。。。。。

网友:
高出零点几 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统一CPU供电, 第一次听到 这个说法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V是预设电压,等其它条件正常之后。CPU芯片或输出或者调整出正常的电压

板子运行起来 测量还是 1.7

网友:
新名字啊 , 统一供电,  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