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楼主(2017-07-29):
机器进水,现在开机掉电,用了几分钟 保护隔离电路都不过了  直接无待机了。求图纸啊 NW-A361

网友:
库里面找了,没有这个机器的图,帮不了你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里面有啊

网友:
与NM-A271图纸一样的  你用这个来修  还有你这个进水的多注意进水位置

网友:
进水的板子重点在进水位置,掉电是缺电压或其它条件,极有可能是断线造成的。

网友:
掉电是缺电压或其它条件,断线可能性大点

网友:
有可能就是待机芯片问题自已都测试下

网友:
这图纸应该好找啊        仔细找找看

网友:
查掉电后为啥供电点电压都没有了,有条件最后抓一次掉电的电压图型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图纸参照下修吧

网友:
如果找不到就找个差不多的图纸参照下修吧

网友:
论坛里没有   充电芯片什么型号的可以参考别的图纸来修

网友:
掉电是缺电压或其它条件,极有可能是断线造成的。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  充电电路 还有进水的地方  仔细看下有没有掉件  断线

网友:
我也正好要这个图纸楼主找到了分享下

网友:
进水的板子重点在进水位置,掉电是缺电压或其它条件,极有可能是断线 腐蚀 电阻 变大 找个芯片图纸对比吧

网友:
断线的可能性很大,先查断线。。。。

网友:
各个电压我都测试了  都有,但是就是掉电啊

网友:
进水的板子重点在进水位置,掉电是缺电压或其它条件,极有可能是断线造成的。上淘宝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