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 GAMER 卡71活63的BIOS

楼主(2017-07-29):
遇到两次了,卡71活63的多等个十几秒一般都能亮机的,B85-PRO GAMER这个就是这样 B85-PRO GAMER能亮但是亮机慢,

网友A(2017-11-03):
效验不过??我网上下载的都是开机好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验不过??我网上下载的都是开机好慢!!

第二个就是效验过不去但是亮机快

网友B(2018-03-14):
试了我的主板还是一样卡63,刷了2个都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了我的主板还是一样卡63,刷了2个都没用

卡63 多等一下啊,这个板子就是亮机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卡63 多等一下啊,这个板子就是亮机慢

卡63差不多20秒才能亮。。。。。网上买了个跑55掉电重启,奶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63差不多20秒才能亮。。。。。网上买了个跑55掉电重启,奶奶的

那就刷我那个效验过不去的BIOS  亮机快

网友(2018-08-05):
不错,可以亮机…………………………………………

网友D:
下了N多种还是不跑马,1.05V电压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了N多种还是不跑马,1.05V电压也正常

那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2019-10-17):
正需要,下载试试

网友(2020-09-20):
我的集显死活不亮  有时候不跑码

网友(2022-09-04):
卡63 多等一下啊,这个板子就是亮机慢

网友(2022-11-30):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刷了又是开机有时不开机

网友(2023-11-29):
没解决我的卡63问题,继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