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29):
联想台式机,版号:CFT3I1 VER:1.0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到1.2掉电。
故障处理:加焊CPU OK!!!
cpu

网友:
捡钱的节奏哦,有BIOS备份吗?

网友:
AMD的CPU吗?你这秒杀的。把我也秒了

网友:
三桥合一的吧 之前修过一台没好

网友:
三桥合一的吧 ,就只有一个CPU吧

网友:
不错哦。不果我还没有遇到过
不果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比较容易返修 不好弄

网友:
加热CPU 是三合一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