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h6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29):
一块网吧技嘉h61不触发  让我看看 量开关    开关有3.3V 量b10待机0V,量rsm 也是0V 这个电压来自   量5VDUAL没电 5VDUAL来自   量P_EN高电平  p_EN来自     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     最后就是亮机图   求加分

网友:
本来是想用热风枪换的  但是那么窄  肯定把胶吹坏   就那样弄了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啦,收钱了,楼主的电动螺丝刀和我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A:
楼主的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牛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牛牛的

大哥  加点分呗  不扣你的分的

网友B:
很好的  维修实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  维修实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很多

嘿嘿  青杏大神  我是你的粉丝

网友D:
大神之作,佩服

网友E:
楼主的基本功很到位呀,我基本功差,所以!!!!!!没看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之作,佩服

东哥我是你的粉丝  草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基本功很到位呀,我基本功差,所以!!!!!!没看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pq74坏了 不能拉低5vsb   这样的结果就是5vsb经过q64使 P_EN为高  p管截止

网友F:
没看懂最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最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坏了

管子坏了  那里不能换  用线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  青杏大神  我是你的粉丝

阿弥陀佛   我那些事骗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之作,佩服

抓到一个 灌水的

网友:
嘘。。  别出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问题也就很快找到了!先赞一个!

网友:
楼主你这个板子不触发到底那个东西坏了 我没看到懂

网友:
谢谢分享刚修到台用你的方法修好了

网友:
这里直接拆掉D5不受控保持P_EN为低也可以的

网友:
不触发好修 ,不跑吗难修。楼主厉害

网友:
台式机我觉得好多都可以直连的         不受控制的地方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