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1 维修

楼主(2017-07-29):
dell 15-3541 版号 13283-1.二修机器,插适配器,待机0.00,按开机,电流0.09.拆机,cpu,显卡,bios,全动过。
先测待机电压,pl4502 pl4501,3v,5v 正常pl4802 pl5002,0.95v 1.8v,正常。但是不能上电,按时序来吧,
RSMRST 3V也正常,按下开关,PM_PWRBTN#也有跳变,但是cpu不能发出PM_SLP_S5 量一下对地阻值350左右。应该不是后面短路,拉低电压。想到机器被上家加焊过cpu,会不会没焊好呢?处理掉cpu 4个角的胶点,上BGA再焊一次。

网友:
现在AM5000系列的CPU坏的相当多啊

网友:
的,插,155CPU你也给买啊,就不怕买过来就是坏的吗

网友:
CPU贵呀。万一修不好。风险可就大了。但是,没有万一,好了

网友:
维修除了心细还有胆子大才行胆有多大财有多大

网友:
我这里今天修到一台一样机子不触发,也可能是CPU三合一坏的,我跟客人说直接换板算了,换CPU我觉得也是风险太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