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RO552S(板号:P552SJ)电源中间的针有用吗?

楼主(2017-07-29):
ASUS PRO552S(板号:P552SJ)电源中间的针有用吗?开机0.0几安掉电!

网友A:
当然有用了,哪是电源检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用了,哪是电源检测用的。

这个针脚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3.3V电压对吗?

网友:
还算好!二修机器,上家无良把主板上取掉了3个电阻!很少隐蔽,手法干净利落,一路是BUF_PLTRST#,一路是独显供电的电管芯片的外围2颗电阻,火眼金睛终于找到搞定了!

网友:
和电源中间针脚无关!我用的是戴尔小口带针的转换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