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无待机

楼主(2017-07-29):
华硕n55j1
版号n551jk 无待机  待机芯片1285a  只有19v主供电  换ref脚位滤波  待机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  这个机器没有ref的  这个芯片 只要有主供电 就会默认开启3,5v线性  是5v线性的滤波坏了

网友:
是短路  还是怎么了 为什么换它啊

网友:
线性电容短路造成没有待机的没有开启3、5V的供电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点啊   这都看不懂

网友:
楼主这也太简单了,怎么也得来俩图片啊

网友:
完全没懂  是滤波不良 还是电容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