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7-07-29):
接到一台有待机不触发的SL400,待机0.001,刷了bios换了待机芯片还是无果,赶上下班了就放在店里,第二天一早待机电流变成0.003然后竟然触发了,可是一拔一插电源,又变成0.001,在一拔插又好使了,就是每次插电,待机是0.001就触发不了。

网友:
有遇到过修好的吗,两种待机各处电流都一样

网友A:
我的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跟你一样的问题。。。。。。

抱歉以为有人和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以为有人和我一样的问题。。。

楼主这是不小心搜到了自己发的贴让后回复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就省事很多

网友:
待机下的电压,都测试下。BIOS的电池也测下。

网友:
查一下KBC的条件啊                         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按开关电压有拉低吗?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按开关电压有拉低吗?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
查一下KBC的条件啊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代价有吗

网友:
晶振有起振吗,换个试试........

网友:
记得好像是声卡有两个电容漏电,你找一下相关的贴子

网友:
有一次记得是CPU温控坏了,你查一下待机情况

网友:
开机不稳定,只能认真查查启动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么???????????????

网友:
看看开机键上有没有电压呀 如果有是否能拉低呀 如果没有看看是不是IO有关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 ,,,,,,,,

网友:
好歹量量条件啊。。供电。。。。。。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待机电压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