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c的rsmrst的信号是怎么来的??为啥图纸搜不到。

楼主(2017-07-29):
这个ec的rsmrst的信号是怎么来的??为啥图纸搜不到这个信号的电压是怎么来的??。
百度云图纸:http://pan.baidu.com/s/1pKXOSTP  版号:la-3541P

网友A:
R633  装了吗?       是短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633  装了吗?       是短接吗?

谢谢,我的意思是。我追查这个信号EC_RSMRST#R   但是这个信号就没动静了。查不到出处。看不到这个信号的电压是从何而来。也就找不到待机好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的意思是。我追查这个信号EC_RSMRST#R   但是这个信号就没动静了。查不到出处。看不到这个信号 ...

不就是  EC_RSMRST#   经过R633改名 EC_RSMRST# 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  EC_RSMRST#   经过R633改名 EC_RSMRST# R

亲啊,我说的是这个的电压,这个待机好的电压是谁给的。。。我根据图纸搜索不到。是这个意思。。。是信号的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啊,我说的是这个的电压,这个待机好的电压是谁给的。。。我根据图纸搜索不到。是这个意思。。。是信号 ...

KB926                                                                 EC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