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板号09911-1,无cpu供电,改铁壳mos管

楼主(2017-07-29):
亲爱的小伙伴们,感觉改的还可以的请加分,

联想B460 LA46 dis 09911-1M.pdf

网友:
铁脑壳 MOS ,你运气好 ,我修过的 一烧  PCB 一个洞,我FUCK 。。。倒霉

网友:
就想知道原来的CPU有没有烧坏,改后如果再坏,是否能够更有效的保住CPU不被烧坏。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运气也不错。。。。

网友:
我还没改过!可以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感觉不错就加分,b460烧cpu的太少了,b470 v470爱烧cpu

网友:
可以  这样改完就不会在坏了,焊的也挺好的  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个空间挺紧凑的,我一般用那种小的mos管改

网友:
还好,通病,不过这放大镜可以 。。。。。。。。。。

网友:
我修这台机器 是吧MOS管反过来装的

网友:
这管子坏得太多了,还是多备点货吧

网友:
技术是真的不错,非常的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就省事很多

网友:
楼主直接换铁壳管不就得呢,改那么麻烦,460坏cpu的少吧,b470和v470就太多呢,基本上管坏就算cpu能显示,到欢迎界面也黑屏。

网友:
返修概率99.99%

网友:
不错啊,又可收几百了。。。。。。。。。

网友:
这乌龟壳我也经常改,楼主改得算是比较整洁美观的了

网友:
铁壳MOS一般都大8脚的功率大
改了用不了多久

网友A:
错!只要选对MOS管,返修率基本不高,比铁壳更管用

网友:
这个机器 我改的时候烧坏几个CPU 了 涨记性了 。现在都不敢改 直接买上管 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只要选对MOS管,返修率基本不高,比铁壳更管用

我也没说一定要用铁壳呀 这帖子里不就是用的普通mos管 我指的是要用大功率管子 下管不坏一般不用改 线越短越好 除了G级 要飞线 SD级根本不用飞线 一坨锡的事 这普通管子 点背的当天就给你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