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ord报错修复

楼主(2017-07-29):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
或开始——运行:%appdata%\microsoft\templates
然后删除里面Normal.dot模板,然后重新运行Word即可。
Word

网友:
大师 我学到了 谢谢 分享 这个基本都是注册表里面的原因

网友:
这个报错这么引起的才能修复啊..............

网友:
这方法简单,我喜欢,下次碰到我也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