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P229HQL 通电无显示,刷程序OK

楼主(2017-07-29):
宏基P229HQL 通电无显示,刷程序OK 在x宝买5个大洋只刷OK.

p229hql rtd2281arw 4h.22v01.a11 AU t215hvn01 top265kg ap3064m-g1 电源板4h.22v02.rar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谢谢分享,好帖子继续分享啊

网友:
淘宝买的呀 谢谢分享 必须给你加分虽说不多 谢谢上传

网友:
这么简单,看来楼主得了个大便宜

网友:
下载液晶驱动板好多是blos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 先改个板子 试试

网友:
刷程序竟然ok了 学习了  以后碰到了就大概有这么个思路了

网友(2017-09-03):
同样机器 同样的故障 下载下来试一试

网友(2018-04-02):
在X宝上买了一个,显示画面不清

网友:
这个得下载一个,下次用得着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