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不触发

楼主(2017-07-29):
GA-B75M-D3V不触发,接上诊断卡发现3VSB的灯不亮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好帖子继续分享啊

网友:
太少修的主板不多,借鉴了谢谢分享

网友A:
这种也可以直接拆掉D7不让它受控保持P_EN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可以直接拆掉D7不让它受控保持P_EN为低电平

这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B:
Q74应该是内部断路,该导通的时候无法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74应该是内部断路,该导通的时候无法导通。

谢大神加分   是上拉电阻变质导通了  换电阻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大神加分   是上拉电阻变质导通了  换电阻好的

原来如此,我看贴不仔细。

网友D:
借光了。秒杀。节约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光了。秒杀。节约不少时间........................

恭喜恭喜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学习了,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