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艰难维修

楼主(2017-07-29):
      故障机    联想y470
   故障     原故障  大短路
                 ,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通病吧)可是取了之后机器就不短路,而且还亮机了,可是开了一次之后就不来了。机器就被修成这样了 到我手上      待机   这里全被搞高兴了,充电芯片也换了隔离管也换了,那机器不就应该好了吗。。。。。。。。。。看了下板    本来天气就热,心情就很浮躁,再加上板子被搞成这样修的心情也没有,不修他们不就白搞这摸久了木。 想到这里那就修,洗洗焊油,,,拿起表开干,量了待机 隔离正常阻值。上电待机0.02正常啊,安开关没反应,拿起表去查隔离  正常导通   量待机发现问题3.3v的节点怎么断开了 接上後。上电  我擦0.04 —0,02-0,03这样一直跳怎么回事一查发现待机3  5v  在跟着跳,一脸懵逼,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只要3v去过的地方都断开过的,除了桥和ec。   你都搞完了交给我我干吗。。。。。。心里一万匹。。。还是要修   看了看图纸找到待机芯片      既然你在跳,那就看看你的其他电压在跳没有那就先看供电vin   16,5v  14v 我去怎么隔离也在跳,我擦难道天气太热你也不高兴,看样子是,有转换思路来到隔离     直接查它g级看看,电压也在跳,一路往下   查pacin  电压也在跳,为什么了,这里想了下(想到这里我又断开3,3v 的节点试了下,断开後待机不在跳了隔离也正常了)想了老久没有想通,就没有管了他了就按自己现在怎么想的怎么修有回到pacin这个信号上边来一路追了下去看了图纸也就去了三个地方,那就一个一个地方修 先看这里上电量了下6251-vdd   电压5v 正常也不掉,为什么你分压下来就开始跳了,在断开pr338 电阻也是一样,那就换电阻 分压的两个电阻全换了也一样现在有进入了思考中了,看了看图纸还有一个数字三极管吧量了下二脚也有电压不过也是在跳,(这里我问了下老师,说是按ACPRN这个信号是芯片自己拉低了为什么这里还有电压了) 不是那个PR339坏了吧干掉不上也可以反正这个电压没有,不过还是一样,那就只有管子了,干掉,上电我笑了待机0.02不动了,激动了去量了下PACIN电压2.8v左右不在跳了,看了问题解决了,心情也好了反正这里不上也无所为了,就没有上了按下开关电流上去了,而且也亮机了,看了问题解决了吧,心想那个管子不上不会不充电吧,马上装来测试    哈哈本来以为充不起电没想到它电池也是放干了的充了三个多小时才充进去了。。。。测试了三天没有出问题    交机器收钱。。。。。

网友A:
可是取了之后机器就不短路,而且还亮机了,可是开了一次之后就不来了。机器就被修成这样  这个表达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取了之后机器就不短路,而且还亮机了,可是开了一次之后就不来了。机器就被修成这样  这个表达什么意思 ...

本来机器就是通病问题    就是通病干了後机器正常了 就亮了一次  说多开几次  试试,开第二次的时候就死活开不起了

网友B:
你修过了怎么他没拿回来返修 反而是给别人修烂了才又给你...

网友C:
问题应该还是没有找到,你换个三级管上去可能还是一样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过了怎么他没拿回来返修 反而是给别人修烂了才又给你...

本来就是店里人修的他没有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应该还是没有找到,你换个三级管上去可能还是一样会跳

是的 问题出在充电芯片上面应该    没有把那个电压拉低 不过那个管子不上也不影响什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丰富 思路很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
倒霉的机器,有时候机器搞的头疼,我现在的一个机器,板都换了还没好

网友D:
如果是我,估计我就不修了,看看就算了,不行就换主板,这难度系数10.0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有个12v还喜欢断线,还有显卡的供电管还容易坏,还有就屏线接口旁边的电容造成大短,还有a卡爱虚汗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估计我就不修了,看看就算了,不行就换主板,这难度系数10.0

这个板子太贵了 价格高了客户也会不修了

H55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太贵了 价格高了客户也会不修了

有多贵啊。。。。。我记得也就 200-300吧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耐心修电脑 耐心发帖子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多贵啊。。。。。我记得也就 200-300吧

                    呵呵 那你查一下就知道了